急:关于WINCC与PLC,触摸屏之间的变量交换问题

楼主(2007-10-31):
    现有一个系统:CPU416-2DP,带一台MP370 touch,经工业以太网连到上位WINCC,
对WINCC的要求:在WINCC上监控的同时,可进行所有参数的设置;
对触摸屏的要求:监控的同时,也可进行所有参数的设置;
请问:WINCC上的参数设置与触摸屏上的参数设置会不会冲突,因为两边所连接的参数都是一样的,PLC接收到的参数是WINCC传送的还是触摸屏传送的呢?
在此种系统结构中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网友A:
不会冲突,PLC中的变量值是你最后输入的,从触摸屏上那个都行。
比如说你从触摸屏上输入,WinCC上会自动变;如果从WinCC上输入触摸屏上会自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