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种控制板怎么样?我打算采用

楼主(2007-10-31):
[转帖]单片机控制板在工业环境中的应用

单片机工控板  单片机控制板
20点控制板: JMDM-20DIO控制板说明书
特性:
一:  8位高性能单片机作为主控制芯片;
二: 主电源采用9V交流电,外围驱动电源采用12V(12V和24V通用)交流电;
三: 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NPN输入型式,输入电流为10mA;
四: 8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输出电压为12V,最大输出电流为8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五: 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于计数;
六: 系统采用光电隔离和启用内部看门狗及严格的高频滤除特性,使系统工作稳定可靠,无死机现象(同一时间有超过1000片的控制板正在运行);
七: 系统有两盏LED灯用以显示工作状态;
八: 系统有七个拔码开关可以设定一些参数;
九:  紧凑型 (适合任何尺寸的机箱) ,PCB尺寸:120mmX100mm;
十: 可直接通过RS232接口下载程序,无需烧录器,使程序修改,升级方便;
十一:用Keil C 或汇编编程,用户编程有困难的可把工艺流程发给我,我可帮忙编程;
规格:
一: 工作温度:0~55°C;
二: 储存温度:-20+80°C ;
三: 湿度:5~95% 无凝结 ;
四: 功耗(无外部设备): +6V@ 0.5A (典型值) ;
用途:
-:可用于各种二十个点以内的控制系统,可控制气缸,电磁阀,继电器,步进电机,可外接光电式,电容式,电感式,霍尔式等各种传感器;
二:可用于替代二十点以内的PLC用于各种控制场合(如各种机器控制).
三:可用于单片机学习和试验.

JMDM-20DIO控制板图片如下:

28点单片机控制板包括晶体管输出(JMDM-28DIOMT)和继电器输出(JMDM-28DIOMR)两种
特性:
     1:  8位高性能单片机作为主控制芯片,64K程序存储器,也可以用来保存数据,断电数据不丢失;
     2: JMDM-28DIOMT主电源采用9V交流电,外围驱动电源采用24/12V交流电
         JMDM-28DIOMR主电源采用12V交流电;外围输出继电器可直接用220V交流电源;输入信号可用12V至24V直流;
     3: 16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NPN输入型式,输入电流为10mA;
     4: JMDM-28DIOMT: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输出电压为24/12V,最大输出电流为1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
         JMDM-28DIOMR:12路继电器隔离数字量输出,输出电压为0V-220VV,最大输出电流为5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5: 16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于计数;
     6: 系统采用光电隔离和启用内部看门狗及严格的高频滤除特性,使系统工作稳定可靠,无死机现象;
     7: 系统有两盏LED灯用以显示工作状态,LED灯和拨码开关是复用的,也可用来设置两个参数;
     8: 有一路标准串口通信(抗15KV静电冲击),可直接与电脑或触摸屏等外设通信;
     9: 紧凑型 (适合任何尺寸的机箱) PCB尺寸如下:
         1.JMDM-28DIOMT  长X宽X高:   145mmX100X28mm;
         2. JMDM-28DIOMR  长X宽X高:   155mmX110X28mm;
    10: 可直接通过RS232接口下载程序,无需烧录器,使程序修改,升级方便;
    11:用Keil C 或汇编编程;
规格:
    1: 工作温度:0~55°C;
    2: 储存温度:-20+80°C ;
    3: 湿度:5~95% 无凝结 ;
    4: 功耗(无外部设备): +9V@ 0.5A (典型值) ;
用途:
    1:可用于各种二十八个点以内的控制系统,可控制气缸,电磁阀,继电器,步进电机,可外接光电式,电容式,电感式,霍尔式等各种传感器;
    2:可用于替代二十八点以内的PLC用于各种控制场合(如各种机器控制).
    3:可用于单片机学习和试验.
编程说明:
   1:在接线图上标明了输入输出端口所对应的单片机端口号,例:
            1. 输入端口2对应着单片机的P3.2口;输入端口2有低电平输入时读P3.2时的值是1,否则为0;
            2: 输出断口3对应着单片机的P0.7口;程序中P0.7口等于0时输出断口3输出低电平(0伏);否则输出断口3为高阻态;
   2:光盘中有编程软件KEIL C,下载程序用的通信软件flashmagic,安装即可使用;
   3 :光盘中有在现场应用过的范例程序;可以在这基础上修改学习;

JMDM_28DIOMT图片如下:

JMDM_28DIOMR图片如下:

欢迎大家多交流,有需要的朋友同时也可以联系。
电话:13631532947 0755-29769287 0755-21329780;0755-29769297  13924618240;
传真:0755-29769297;0755-29958512 E-mail: jingmindm@163.com
QQ:  534705791;            SKYPE:newton0627;
MSN:jingmindm@hotmail.com;  阿里旺旺:newton0627
公司网址:www.jingmindm.com<

网友A:
请 newton0627 和 caomei822 二位注意:
这样明显的发帖炒作行为,将引起其他人的仿效或不满,请立即停止炒作,否则删炒作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