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信号进200PLC

楼主(2007-10-31):
求助:Modbus协议信号进西门子200PLC(224XP CN),1起始、8数据、1停止、1偶校验;每帧数据包括:从站地址、命令字、信息字、校验(CRC16)。如何进行200自由485口的组态?还有就是原来PPI的协议口组态成自由协议后如何改回来?向高手指教,望不吝赐教!急~~~~~

网友A:
还有就是原来PPI的协议口组态成自由协议后如何改回来?
可在程序找smb30\smb130 SM30.0\SM30.1为协议选择smb130同理.你赋值也好,置位也罢.就可以改过来.这些是初始化的内容,程序只处理一次.
你通讯是只要读,还是既要读又要写.
如果只读数据,CRC就是固定.就很简单.如果要写的话.CRC校验程序那就不怎么好写.一般的人可能写不了.

网友B:
CRC校验方法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23164

楼主:
to:芙蓉王,谢谢指点,CRC的校验原理我知道。我现在需要实现的方式是这样的,由PLC发送询问指令,从站应答,现在的关键问题在硬件组态,如何做,能告诉我详细一点的步骤吗?给我邮件就最好了,万分感谢(zch2634@163.com)。

楼主:
还要感谢ranranplay的热心帮助,谢谢

楼主:
芙蓉王:能帮帮我么?

网友A:
200的不需要硬件组态啊.只需要在软件设置和在程序里初始化端口定义就可以.通讯端口初始化如下:
如果用端口0
LD     SM0.1
MOVB   5, SMB30 //自由口 19200波特率
MOVW   +3, SMW90      //空闲检测起始位
MOVW   +3, SMW92
MOVB   16#14, SMB87
MOVB   60, SMB94
其他的根据要求相应的改动.
plc做主站.读和写都要plc发命令的.我现在个人猜测你是读数据.

网友C:
御手洗新一,我也在做这方面的项目,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D:
大家好  我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要做个S7-300与S7-200通过MODBUS-RTU实现数据通讯
S7-300是主站,是其他公司做的,他们有预留Modbus-RTU通讯协议
而我们公司是需要通过S7-200的自由口开发Modbus-RTU从站来实现数据传送与设备控制.
我是个新手,没做过关于通讯的程序,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D:
我想问,在程序中,我怎么无法插入MBUS_INIT指令的啊?就是说指令盒中根本就选择不到这个指令,如用STL输入的话,程序的前面会打个红色的X
是不是需要先做硬件的插入或者其他什么啊?

网友E:
用西门子的modbus库,到自助资料库里去下载。

网友F:
西门子有modbus库啊,不用自己做

网友D:
可能是我的软件不好  到西门子网站下载补丁再安装也没有用
后来我拿我同事的软件再安装,OK  在库的下面就有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D:
MODBUS RTU通讯协议在S7-200中的应用 说明:其中T为S7-200中的缓冲区起始地址,即HoldStart。 如果已知S7-200中的V存储区地址,推算MODBUS地址的公式如下: MODBUS地址=40000+(T/2+1) 其中T为偶数。

网友D:
请教下高手,我是做个S7-200从站的,主站别人已经做好,这个表中的数据设置我需要做吗?

网友D:
如果需要做的话  怎么样做啊   因为我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网友G:
感觉着你应该做的就是做个自由口的中断程序,来响应上位机给你发的指令(一般都是采集数据的),接到数据后,首先检验CRC的正确与否,在解析上位机的指令比如:01 03 00 01 00 01 5d ca其中01就是你下位机的地址,03就是读下位机的功能代码,00 01就是要采集下位机数据的那个地址或起始地址,关键就是解析他所对应的地址在200里面是VB**,后面的那个00 01是要采集几个字的收据,5D CA就是这条指令的CRC校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准备好数据,应答上位机;比如那个00 01对应的是VB100且里面是个5,回复格式:01 03 02 00 05 CRC;其中其中01就是你下位机的地址,03就是读下位机的功能代码,02就是这笔资料包含2个字节(5对应00 05),00 05就是所要采集地址的数据,再CRC校验,发给上位机就OK!
做着之前,首先要把你用的端口(0/1)设置成和上位机一致的通讯协议波特率,奇偶校验位,停止位。完了啊!

网友D:
TO 布袋帽子:
说的好详细,我再跟我同事商量着做做看    谢谢了

网友E:
最近的工控网论坛图片功能好像不太强,怎么贴不出图来?如何为网友服务?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希望得到老师的解答:作为传感器,通常是为Mosbus主站提供测量值的,而测量值是不可更改的,所以放在只读寄存器(输入寄存器),至于传感器的内部参数,因为牵涉设置及更改,所以放在读写寄存区(保持寄存器),这样设计传感器的Modbus站协议是否合理?通常工程上在采集底层从站数据的时候是用03功能码还是04功能码?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御手洗新一在 2007-11-26 16:32:00 发表的内容:
  再问一个问题,希望得到老师的解答:作为传感器,通常是为Mosbus主站提供测量值的,而测量值是不可更改的,…
--------------------------------------------------------------------------------------------
地址分配可以的。一般读用03,写用06

楼主:
请教:那您使用的03功能码一般是读取传感器的数据还是现场仪器仪表的数据?还是仪器仪表内部的一些参数?

网友E:
是现场仪器仪表的数据&仪器仪表内部的一些参数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御手洗新一在 2007-11-27 9:04: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那您使用的03功能码一般是读取传感器的数据还是现场仪器仪表的数据?还是仪器仪表内部的一些参数?
--------------------------------------------------------------------------------------------
取个什么名不好!!御手洗,,,就是厕所的意思。也就是茅房!

楼主:
哈哈哈,批的对,批的对!还是换回我原来的名字的好,其实以前我叫“欧迪”,是一个狗狗的名字。

楼主:
谢谢通讯网老师的指点。

楼主(2008-01-02):
再讨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HMI都具有485口,我问过相关的做工程的人员,他们说一般将人机作为Modbus的主站,而PLC反而作为从站,这样的分配合适吗?如果PLC需要采集数据进行运算,数据如何采集呢?

楼主:
各位大虾都不屑于这个小问题吗?困惑~~~

网友F:
当然是人机做主站啊,PLC做从站,其他还按照PLC的编程出来。

pLC在通讯时采用中断和人机交互,其他和正常情况一样

楼主(2008-04-19):
继续提问:现在遇上棘手问题。传感器使用的是Modbus RTU协议,与计算机串口通讯完全正常,计算机询问后得到传感器的回答。同样的指令通过施耐德PLC询问(计算机串口并在接口上,侦测到PLC的指令),传感器毫无反应!!不知问题在哪里?有没有办法通过实验查验?

楼主:
没人知道为什么吗?会不会是硬件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H:
西门子有这个东东的库,只是要购买,楼主可根据网友提示找找看,使公司业务就买一个了,毕竟人家编写程序付出了劳动的.

网友I:
可以将PLC的开关拨到stop状态,改变端口设置的参数即可。端口的波特率可以再软件的“系统设置”里进行设置。

网友J:
现场仪器仪表的数据&仪器仪表内部的一些参数

楼主(2008-06-28):
这个问题一直困惑了我很久很久都没有真正的解决,时断时续的搁置了,最近在一个资深工程人员的一句无意之语中受到打击,西门子200PLC在Modbus中仅仅作为从站,是没有办法和其它从站做数据交换的~~Modbus一主多从的特性我知道,但以前一直以为它是开放的协议,没想到西门子也仅仅做从站~~打击很大!!不知道有没有人实际成功的利用西门子S7-200连接Modbus输出的传感器,如果有小弟愿意花点代价求教。

楼主:
我很疑惑啊,主站是Modicon公司在做吗?

网友F(2008-08-04):
西门子PLC是可以做modbus主站的,看看西门子的新modbus库吧,有modbu从站和modbus主站功能

网友K:
学习中   好东西  一定要学啊

楼主:
能做Modbus主站好像也是最近的事情,刚刚把主站功能加进去的说。不过还是要谢谢wjun7610

网友L(2009-07-26):
早就能做主站了。而且MODBUS MASTER主站的库编程里编写了看门狗,通讯很稳定,测试ADAM4015作为从站6个外加WEST4400三个从站,成功。

不得不佩服西门子,虽然是收购的PLC,确实很好用。不过就是对于200PLC的——|P|——数量有要求,不能太多,编译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下载的时候确下载不进去,提示非致命错误(编号忘记了),其实如果有问题应该在编译的时候就应该报错,这点不如三菱的。小型PLC的绝对王者就是S7-200,当然版本要是02.01的。选择23版PLC,刚刚的。

网友M(2011-04-15):
胡先生 ;

你好,你使用过200PLC采用modbus与WEST 4400通讯;我现在用的WESTP4100, 我看资料时,发现该仪表的输入寄存器的地从1开始;但PLC是中如果需要读入输入寄存器 功能码  必须是在3和4区;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的邮箱:qly-feng@163.com
引用 网友L:
关于

早就能做主站了。而且MODBUS MASTER主站的库编程里编写了看门狗,通讯很稳定,测试ADAM4015作为从站6个外加WEST4400三个从站,成功。

不得不佩服西门子,虽然是收购的PLC,确实很好用。不过就是对于200PLC的——|P|——数量有要求,不能太多,编译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下载的时候确下载不进去,提示非致命错误(编号忘记了),其实如果有问题应该在编译的时候就应该报错,这点不如三菱的。小型PLC的绝对王者就是S7-200,当然版本要是02.01的。选择23版PLC,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