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版主帮忙翻译

楼主(2007-10-31):
这是SSD512C接线端子的E文说明,有请版主和各位大虾帮忙译一译,谢谢!
T9,Setpoint Ramp O/P;T10,Aux.Speed Setpoint;T12,Total setpiont O/P;T13,Setpoint Ramp I/P.

网友A:
这是一种设置项或语言行吗?

楼主:
不是,是端子的功能

网友B:
T9,设定点 斜坡O/P;
T10,辅助速度设定点;
T12,总设定点 O/P;
T13,设定点 斜坡I/P.

参考吧.

楼主:
谢谢,T10的COMMENTS:Rescaled to be Normalised to Setpoint Ramp I/P.

网友C:
Rescaled to be Normalised to Setpoint Ramp I/P.
重新调效使对斜坡设定点I/P规范化.

网友B(2008-03-15):
重新把量程调整为额定值,然后设置斜坡I/P的设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