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原件上的胶是什么胶

楼主(2007-10-31):
在线路板上有时能看到一些电子原件上沾有一些透明白色胶,应该是固定作用吧.我用火机点燃滴在原件上发现有黑色的灰尘呢,如何使用才能象线路板上的干净透明胶呢

网友A:
有白色的胶和透明的胶,白色的是硅胶,主要是添缝隙用的,透明的是AB,固定用的。

网友B:
是石蜡吧

网友A:
另白色的胶有d5和d6比较常用,一个干点一个稀点

楼主:
我在电子商场买的是胶棒,店员说是热胶.不怎么会用.用火机点燃滴在原件上发现有黑色的灰尘呢,如何使用才能象线路板上的干净透明胶呢

网友C:
使用一把象枪一样的东西打上去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楼主:
哦,不会是玻璃胶吧

网友D:
热熔胶,使用热熔胶枪加热

网友E:
是热融胶,装在胶枪上使用,没有胶枪,可用电烙铁。

网友F:
酒精灯也性

网友G:
热熔胶,使用热熔胶枪加热,不过温度要高一点才能沾的牢

网友H:
是玻璃胶

网友I:
热溶胶,昨天我还在市场上见卖的呢.

网友J:
用热风拔插台的热风吹就行,或者用704胶,808胶

网友K:
透明的是热熔硅胶,用酒精一泡就可以顺利剥落了

网友L:
这里菜鸟确实扑啦啦多,哎!

网友M:
透明的是热熔胶,是用来固定元件用的;白色的是硅胶,用来加强散热功能的导热胶,这种胶的导热性能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