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程序转换!

楼主(2007-10-31):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在转换程序时遇到困难,屏摸屏原来是连西门子315 2DPCPU用的,因出于成本考虑想换成三菱的Q01系列CPU,所以需要转换一下屏的程序,实际上就是画面不用改,只对原件地址更改就OK了,我在变换的时候遇到以下问题,求高手指点:

1:我PLC的型号更改后,符号注册表里有很多地址丢失了,是怎么回事啊?
2:原来程序是通过LS地址来中间对应的(屏程序元件都是用LS区的地址来定义的),我现在可以直接用Q01的地址来定义元件地址吗?
3:原来与GP通讯的PLC块是DB20,DB20的地址跟LS地址是有对应关系的,换成Q01的,我怎么找它与GP的对应关系呢?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1.你可以选S7300-MPI的符号注册表里的地址导出,然后把地址更改完毕后再导入选QUTE协议的符号注册表里,这样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2.地址你自己选择吧,不出问题就行。
3.Q01 CPU的D0对应LS0,D1对应LS1,D19对应LS19。如果系统区起始地址是D0的话。

网友B(2007-12-10):
不要涉及到系统区看看!

网友C(2022-08-15):
系统区起始地址是D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