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TP04G文本

楼主(2007-10-31):
我有一台TP04G文本,上传程序时无论怎么设置,都出现“此通讯口有连接Modem/n,且目前不是在拨号联机状态”,波特率,PLC地址等参数设置的都对呀,就是传不进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2007-12-04):
是台达的文本吗?

楼主:
是呀,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应该是那个串口被占用了,你看你PC上是哪个COM口与TP相连?

楼主:
没有,只有它一个软件在用.

网友C(2008-01-08):
这个文本现在什么价格?

网友D:
连接线断了 检查

楼主:
大约700左右吧。

网友E(2008-03-08):
文本显示器是用什么软件来实现显示中文的,请指教,qq:593474198 有人教吗?我公司现在研发这个,到时可以采用提供者的显示器。我的E-MAIL:jackh.p@163.com

网友F:
TP04有密码如何上下载程序
密码忘了

网友G(2008-05-24):
com口被占用了。。。。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