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有谁知道?仪表分布在不同地方与计算机如何通讯

楼主(2007-10-31):
求助!!有谁知道?带RS-232接口的20块仪表分布在不同地方与计算机如何通讯?每块仪表都要与计算机接电缆线吗?有没有无线的?学妹学浅请不吝指导..多谢!!!

网友A:
很容易我来告诉你,你是不是姓张啊

网友B:
仪表带232口,为什么不做成485口,232传输距离近,要转成485才行

网友C:
先转485才能适合长距离通信,如果仪表都是一样的通信协议的话只要一根线就好了.

网友D:
暂时想到两种方法,不足之处请各位高手指正补充
方法1:无线通讯(232设备端连接无线模块) 类似泓格的sst-2450的用法 1个带广域天线的接收端+ n个带定向天线的终端(中间无建筑物阻隔)
方法2:pc+ 485板卡扩展485借口 出来走485 星形连接分几路(可视情况+星形中继) 终端+232/485转换器连接设备(较远距离)

网友E:
不知各点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最好是转RS485再作通信

网友F:
要看具体情况来定到底要怎么走,有兴趣可以和我探讨!

网友G:
可以采用GPRS/CDMA无线网络的方式解决你的问题,把GPRS/CDMA DTU通过232接口和你的仪表连接起来,然后中心采用ADSL/LAN或者专线/MODEM/ROUTER的方式来上网接收GRPS/CDMA DTU传输过来的数据,具体组网方式可以参靠下图:
欢迎访问无线数据通信论坛:http://www.xmlenz.com/bbs 蓝斯通信助力行业无线数传,效率大于想象!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www.xmlenz.com 联 系 人:林升元 电 话:0592-5799650 传 真:0592-5765080 手 机:13950072081 E-Mail/MSN:LSY13950072081@126.COM Q Q:743304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