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急!!! 带RS-232接口的\仪表计算机如何通讯

楼主(2007-10-31):
求助!!有谁知道?带RS-232接口的20块仪表分布在不同地方与计算机如何通讯?每块仪表都要与计算机接电缆线吗?有没有无线的?学妹学浅请不吝指导..多谢!!!

网友:
当然都要连线了,不过,建议你用RS485口的,通讯质量好,而且布线相对232要简单.无线的有距离限制,看你的距离多远了,有现成的无线亚当模块可选.但通讯质量远没有有线的好.如果距离很远,也可以选择使用GPRS或CDMA1X,有很多这样的猫销售,比普通无线传输质量好,但要增加费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建议考虑RS485和TCP/IP网络,均支持多点网络传输,232在工业上是不建议用的,原因如下:传输距离短、无法联网传输、无隔离保护。
无线通常不建议,现场调试工作量和售后支持可能会很多,影响客户美誉度;除非现场实在不能布线。

网友B:
我有你所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