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与GP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10-31):
我公司使用的触摸屏PROFACE的有两种型号:GP37W2和GP2600系列的,最近经常出现触摸屏有当机的现象,就是屏上画面没反应,但过几十秒后自动恢复。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两个型号都出现这种情况?

不会是普遍现象吧?

网友B:
你用的是不是双绞屏蔽线,是不否加装RDA RDB间加装了330欧的终端电阻?

楼主:
TO:立铭电子

两种型号都有这种现象出现,GP2600的还好点,GP37的有时候在等半分至一分钟,能把操作人员急死。就因为这个都已经被他们搞坏了两个屏了。

楼主:
TO:周工
用的是屏蔽线,但在现场控制盒几进入屏的地方是用端子接的,没有动力电源,另在RDA RDB间加了终端电阻,但是是110欧的。
问:是否一定要330欧的呢?
    GP37的离PLC比较远点,线距在30米左右
    GP2600的就只有三米吧
请周工不吝指教!

网友A:
什么时候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使用有一年多时间了才出现的,而且基本上都存在这种情况,但因为没有给生产造成影响所以基本没有注意。但我怕到哪一天如果频率加大了怎么办呢?

网友C:
广州市富祈贸易有限公司是集产品销售、技术开发和系统工程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是三菱, 富士变频器、PLC、交流伺服系统,威纶人机介面,施耐德,欧姆龙,西门子低压电器等产品的代理和经销商。最具竞争的价格、灵活的经营方式、最短的交付周期、一流的售后服务及技术力量雄厚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公司备有大量常规现货更是其它同行不可比拟的。台湾天得开关、行程开关、台湾阳明近接开关
变频器
R-A500系列   FR-F500系列                  FR-V500系列变频器
FR-E500系列   FR-F500J系列  FR-S500系列   PMT-H/PMT-F500HV系
 FX可编程控制器:

FX1N系列         FX1S系列  FX0N 系列      FX0S系列
FX2N 系列          FX2NC系列                     A/Q系列
ANS 系列                                                 QPLC系列
触摸屏
 FX-DU 系列                    A900GOT 系列                   F900GOT系列

伺服系统
MR-J2S 系列                                 威纶人机界面
联系电话:020 -87575787  87575891      传真:020-87575787
联 系 人:李晓丽,电话32462588  QQ529487491

网友D:
让人看得一头雾水啊,我也有这个问题啊,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E:
GP设定中的模拟有没有去掉?

楼主(2007-12-01):
TO:
守护你的星
不好意思,我对此不是很了解,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呢?

网友B(2008-01-06):
TO yny
     上定要330欧的电给啊,在你买屏时就有的,好像是2分之一瓦的.

网友F(2008-03-09):
从问题和上述讨论看你的PLC程式和GP设计没问题,建议解决方案:
1。更换信号线
2。将GP换到其它PLC使用确认问题(有可能是PL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