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盘的位置控制的精度问题

楼主(2007-10-31):
转盘的位置控制,用伺服系统来做,转台做成一个大齿轮,伺服电机上装一个小齿轮,小齿轮带大齿轮在一个方向转,假定在原点回归后,伺服电机转十转,转台转一转,我不知齿轮间隙会不会,造成伺服电机跑齿,而造成定位不准

网友A:
自己加工安装的的齿轮,间隙一定会比较大的。如果只是一个方向的速度控制,这个间隙造成的精度影响还是有限的。但如果是定位,那就一定有比较大的影响了。这个精度不是很容易可以计算的?

如果要精度好一点,那就得考虑使用现成的分度齿轮。

如果要求高精度高速度,那么用圆周直接驱动伺服电机是现在最先进的方案。

网友B:
可以选择中空马达控制方式.或者其他方案.
我以前也思考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往复运动要考虑齿轮间隙.一定要考虑的.

网友C:
用步进就可以了,精度还可以,误差不会累计的

网友D:
如果要求高精度高速度,那么用圆周直接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E:
要看楼主的精度要求有多高?直驱成本虚高,若非要求至高,不宜采用。解决齿隙问题,也可以考虑双齿轮背向驱动,有些类似于丝杠的双螺母消隙的原理,桂林星辰有这样的案例。

网友F:
究竟要多准?

网友G:
圆周直接驱动伺服电机这是一项新的技术?但是我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啊,呵呵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新手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H:
分度盘的案例我们做了很多啊..就用用普通的交流伺服电机出力轴直接带到分度盘中心上..力矩余量留大一些..为了停车不摆动,建议用大惯量伺服..在分度盘上设计停车自锁定机构...直驱的力矩马达成本较高..不大合适..

网友A:
圆周直接驱动伺服电机 = Rotary Direct Drive = RDD = 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