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怎样选择变压器?

楼主(2007-10-31):
我厂新建分公司现要受电`按设计院图纸应上2台1600KVA变电器`但我们根据实际觉得用不了哪大``我现有一台以前没用的800KVA变压器现想将用上`但不知道容量够不够``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感觉用不了那大,要具体算的。搞清楚指标才能确定。

楼主:
怎么算呢```按理论的功率吗``?

网友B:
当然是你全部的设备总的计算负荷,最好留有一点余量,我们是按20%的余量来算的,我们是每天工作16小时

网友C:
当然是你全部的设备总的计算负荷

网友D:
按电压器经济运行为前提,再原来800KVA的基础上,再买一台500-600KVA的变压器,两台必须是油浸式的.

网友D:
还要考虑能并列运行,很重要的.

楼主:
各位高手能给出具体的计算公式吗!!!谢谢`````

网友E:
工矿当然是按设备的总负荷计算,住宅小区就不同了

网友F:
你的公司有XXKW/
和你的变压器电流以下
你的在1000A左右

网友G:
不要想当然!!
设计院的设计肯定要比实际全厂容量大一些,也是为了安全运行和以后存在增容的可能性等综合因素去考虑的!!
设计院为什么用2台1600KVA的变压器,那么你厂实际容量是多大?你先有的800KVA的够吗???
你先搞清楚新建厂的总设备容量:包括动力的、照明的、办公的等等,是多少KW?然后再说应该用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H(2008-03-01):
各行业、各设备的需用系数是不同的,具体的数值可从相关电器设计手册中查得。

网友I:
用1台800+1台500并联
实际才1226.21KW有功功率
春秋季可能还用不了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