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源码

楼主(2007-10-31):
VC++的

const unsigned short int crc_16_tab[] = /* CRC-CCITT lookup table */
/* Polynominal = 0xA001 */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0x1231, 0x0210, 0x3273, 0x2252, 0x52B5, 0x4294, 0x72F7, 0x62D6,
0x9339, 0x8318, 0xB37B, 0xA35A, 0xD3BD, 0xC39C, 0xF3FF, 0xE3DE,
...
0x6E17, 0x7E36, 0x4E55, 0x5E74, 0x2E93, 0x3EB2, 0x0ED1, 0x1EF0
};
CRCDLL unsigned short int CRCDLL_CRC_16 (unsigned short int crc, unsigned
short int len,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short int i = 0;
for (i = 0; i < len; i++)
crc=(crc >> 8) ^ crc_16_tab[(crc ^ *buf++) & 0xff];
return (crc);
}

楼主:
C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os.h>

void main()
{
 int i,j,k,len;
 unsigned int     Buf[255];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crc;

 clrscr();
 printf("\nPlease input code lenth: ");
   scanf("%d",&len);
 printf("\nPlease input code: ");
 for(j=0;j<len;j++)
  scanf("%x",&Buf[j]);
 crc=0xFFFF;
 for(k=0;k<j;k++)
 {
crc=(crc^Buf[k]);
  i=0;
  do
  {
   Temp=crc;
   crc=crc>>1;
   if(Temp&0x01)
    crc=(crc^0xA001);
   i++;
  }while(i<8);
 }
 printf("This code's CRC is:  %x",crc);
}

楼主:
Delphi6.0的
function CRC16(CRC_Dataarray of Byte;DATA_Len:integer):word;
var
CRC16Lo,CRC16Hi:byte; //CRC 寄存器
SaveLo,SaveHi:byte; //CRC 中间寄存器
GLo,GHi:byte; //生成多项式
i:integer; //需校验数据的字节数
Flag:integer; //移位的次数(8次)
begin
CRC16Lo=byte($ff)
CRC16Hi=byte($ff) //给CRC寄存器赋初值
$ffff(HEX)
GLo:=byte($01);
GHi:=byte($a0); //多项式码$a001(HEX)
for i:=0 to DATA_Len-1 do //各字节数据
begin
CRC16Lo:=CRC16Lo xor CRC_Data[i]; //各字节数据
与CRC寄存器进行异或
for Flag:=0 to 7 do
begin
SaveLo:=CRC16Lo;
SaveHi:=CRC16Hi;
CRC16Hi:=CRC16Hi shr 1; //高字节右移一位
CRC16Lo:=CRC16Lo shr 1; //低字节右移一位
if (SaveHi and byte($01))=byte($01)then
//若高字节LSB为1,则低字节MSB置1
CRC16Lo:=CRC16Lo or byte($80)
if(SaveLo and byte($01)=byte($01)then
//若低字节LSB为1,则与多项式码进行异或
begin
CRC16Hi:=CRC16Hi xor GHi;
CRC16Lo:=CRC16Lo xor GLo;
end;
end;
end;
CRC16:=CRC16Lo*256+CRC16Hi;//CRC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end;

楼主:
VB的
Function CRC16(data() As Byte) As String
   Dim CRC16Lo As Byte, CRC16Hi As Byte   'CRC寄存器
   Dim CL As Byte, CH As Byte        '多项式码&HA001
   Dim SaveHi As Byte, SaveLo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Flag As Integer
   CRC16Lo = &HFF
   CRC16Hi = &HFF
   CL = &H1
   CH = &HA0
   For i = 0 To UBound(data)
    CRC16Lo = CRC16Lo Xor data(i) '每一个数据与CRC寄存器进行异或
    For Flag = 0 To 7
     SaveHi = CRC16Hi
     SaveLo = CRC16Lo
     CRC16Hi = CRC16Hi \ 2      '高位右移一位
     CRC16Lo = CRC16Lo \ 2      '低位右移一位
     If ((SaveHi And &H1) = &H1) Then '如果高位字节最后一位为1
      CRC16Lo = CRC16Lo Or &H80   '则低位字节右移后前面补1
     End If              '否则自动补0
     If ((SaveLo And &H1) = &H1) Then '如果LSB为1,则与多项式码进行异或
      CRC16Hi = CRC16Hi Xor CH
      CRC16Lo = CRC16Lo Xor CL
     End If
    Next Flag
   Next i
   Dim ReturnData(1) As Byte
   ReturnData(0) = CRC16Hi       'CRC高位
   ReturnData(1) = CRC16Lo       'CRC低位
   CRC16 = ReturnData
End Function

调用
在窗体上放置一命令按钮Command1,并添加如下代码: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CRC() As Byte
   Dim d() As Byte '待传输数据
   ReDim d(2) As Byte
   d(0) = 123
   d(1) = 112
   d(2) = 135
   CRC = CRC16(d) '调用CRC16计算函数
   'CRC(0)为高位
   'CRC(1)为低位
End Sub

楼主:
总体来说CRC16计算方法分为
查表 和 计算2种方法
给出的第一个例子是查表法,后面为计算方法。
主要是给大家一个思路。观者莫笑。

网友A:
顶下先
我在做S7200作为MODBUS从站  怎么来定义点呢

网友A:
楼主给的这个程序  是SIEMENS里面的源程序吗?

网友A:
楼主 你好
 我在做SIEMENS S7200用MODBUS建立个从站(主站是别的公司已做好)的时候也有人提到了CRC效验程序。   而我目前只知道MBUS_INIT和MBUS_SLAVE指令,我想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使用CRC效验程序吗?
 还是像“芙蓉王”所说:通讯是只要读,还是既要读又要写.
如果只读数据,CRC就是固定.就很简单.如果要写的话.CRC校验程序那就不怎么好写.一般的人可能写不了.

网友A:
如果我所做的S7-200只是被主站监测,是不是属于只读数据性质的啊。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以前从来没做过通讯  见笑了

楼主:
MBUS_INIT和MBUS_SLAVE指令,不用管CRC校验的问题。西门子写好的加密程序里你只要会用MBUS_INIT和MBUS_SLAVE指令就行了。

作为MODBUS从站,是只能被主站读和写的,没有办法读写主站的东西

网友B(2008-10-06):
里面DELPHI程序计算出来的值怎么不对呢?

网友C(2014-07-24):
非常感谢!希望还是能够和大家交流关于crc的问题。qq:92512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