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积分饱和?

楼主(2007-10-31):
请教什么是积分饱和?

网友A:
   对于有积分作用的调节器来说,理论上只要被调量与设定值之间存在偏差,调节器的积分作用就要使它的输出信号永远不停地变化,直到将输入偏差被完全消除为止。
  但是,由于运行中某种原因往往使阀门关闭,或泵突然出现故障等,调节参数无法使控制系统的被调参数回复到给定值,而调节器仍要按其自身的规律继续动作,试图通过改变其输出信号来校正之。因这个系统的偏差已不可能被消除,调节器的输出将继续朝加大偏差的方向变化,直到其输出信号上升或下降到远离工艺要求的调节器的给定值,甚至超出了统一规定的信号范围,这个就是积分饱和

网友A:
抗积分饱和:
    当偏差长期存在时,控制器中积分控制作用要引起积分过量问题,常用的防止积分饱和方法有两类:
   (1)当控制器输出达到额定的上、下限值后,切除积分作用(1),保留比例作用(P),构成PI-P控制器。这样在偏差减小时,控制器输出能更快脱离上限或下限值;
   (2)在数字PID控制算法中,采用增量型或速度型算法,每次计算出应调整的增量值Δu或变化速度Δu/Δt,当控制作用量将超过额定上下限值时,则保持在上限值或下限值。这样,一当偏差减小或改变正、负极性时,控制器输出能更快脱离上限值或下限值。

   作为DCS系统PID算法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作为使用者部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除非你自己设计算法,编制程序。

网友B(2009-07-15):
一般DCS系统软件中只对单回路PID(功能块)考虑抗积分过饱和钳制,而在串级回路,选择器控制回路及某些复杂回路中,设计者还是需要作一些考虑。

网友C:
xuexie lexuexie lexuexie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