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同步带带动滚珠丝杠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7-10-31):
假设滚珠丝杠传动精度无误差,控制系统不计入在内,纯粹的机械传动,步进电机带动同步带,同步带带动滚珠丝杠,会产生多少误差?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很早以前做过,重复精度加减半丝,不过我还是觉得那东西蛮不好把握的,如果放到两三丝估计就好做了

网友B(2011-09-13):
(1)传动带绷在带轮上,使传动带外层受拉,内层受压,传动带受到一个“弯曲应力”。其中外层的拉应力对带的寿命影响最大。带轮直径太小,会使带外层所受的拉应力增大,严重降低带的寿命。
(2)在传递的转矩一定时,带轮直径越小,要求圆周上能产生的摩擦力越大。因此必使传动带受力加大,就要求增加带的根数。
(3)带轮直径小,传动损失大,使传动效率降低。
由于上述原因带轮直径不能太小,每一种型号的胶带都规定了许用的带轮最小直径。
http://www.nbpstbd.com/archives/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