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的使用

楼主(2007-10-31):
    [b]我公司有一个编码器坏掉了,品牌:STEGMANN,型号:SCM 70 DWA。从国外外购需要很长时间,公司生产比较急。我想用一个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去控制两个LENCE 9300的伺服控制器。请问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更好的方法。
                                                          谢谢![/b]

网友A:
德国施曼,现已和德国施克合并,其hyperface绝对编码器接口还是很有特色的,估计lenze会用到,如果是这样,就只能用原有型号的编码器,没更好的办法。建议楼主查查“SCM 70 DWA”的具体类型和指标。

网友B:
找sick询问把

楼主:
不知哪位高手有没这样尝试过?因为STEGMANN的这种型号的编码器确实很难及时买到!我已经咨询了STEGMANN的中国代理商。请各位再给点建议!

网友C:
不能找其他品牌的代替吗?

网友D:
你可以留个电话。这样联系下会更方便。能不能替代,最难的还是看你的信号接口了。目前不清楚你提供的型号,是增量还是绝对市,或是刀架编码器,或是总线。以及相应的电气参数。
希望能够给你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