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显示异常!

楼主(2007-10-31):
我们这有一个S7-300 的PLC,电源是PS307 5A的,CPU314 MPI TP-270-10触摸屏,温度模块是
AI8*PT100和AI8*12BIT,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一直就有温度不正常,有的时候在触摸屏上显示*×××,有的时候在模块上的红色指示灯会闪烁!一直找不 出事什么问题,AI8*PT100上面接了8个PT100的铂电阻,一出情况的时候,触摸屏上八个温度都不正常显示×××!接PT100铂电阻的线是专用的,屏蔽应该 也没有问题,中间从现场到PLC上只有一个中间接线箱!期待高手!

网友A:
PT100铂电阻可能断线了。

不会,学习!

网友:
有没有好过?从什么时候出的问题?

网友B:
接触 不好?

楼主:
好过的啊!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是比较频繁,所以很烦人啊!我感觉是接线端子松了,但是我紧过之后,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啊!经过再紧紧端子,结果又好了!很想把它给换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端子!

网友C:
感觉像是线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