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密

楼主(2007-10-31):
我想给CPM1A,CPM2A型号的PLC加密码,可怎么也加不上,请教一下各位,PLC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在和序的开头,输入ld ar1001 fun49 **** **** #****.后面的*号是自已决定的数据

网友B:
ld ar10.01 fun49 0 0 #0128.
参见附图,密码为0128.

网友C:
加了密码有何用?CPM1A,CPM2A型号的PLC密码很容易解开的!

网友D(2007-11-30):
你怎么样去解PLC密码的可否说一下

网友E(2008-10-05):
这样也可以啊!在软件中也行啊

网友F:
在程序的开头,输入ld ar1001 fun49 **** **** #****.后面的*号是自已决定的数据

网友G:
1楼的对昂

网友H:
设密码有何用!网络上破密码的免费软件多的像星星,破密码只要十几秒的时间,建议从程序上做文章吧!!

网友I(2008-12-28):
哪们会用手持编程器输入密码进入程序吗,我想学一下按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