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LC控制伺服系统的AB输入计数问题

楼主(2007-10-31):
我用永宏PLC(FBS-MCT)控制安川伺服电机时,为了时刻监控电机位置,将伺服驱动器的分频输出AB接入PLC高速计数输出X0X1,但当频率达1KHZ以上时则信号输入不正常,为?如何解决?

网友A:
先明确PLC的高速计数频率指标是多高?还有伺服分频输出的信号电平是否合PLC的输入匹配?

网友B:
既然叫“高速计数”,不应该只有1K,还是咨询PLC厂家比较有谱

楼主:
谢谢两位板主:
PLC及伺服电机供应商都不知道,最后问了一个生产编码器的厂家,伺服分频输出的信号电平与PLC的输入不匹配。加转换器解决。

网友B:
伺服分频输出的信号电平与PLC的输入不匹配。加转换器解决。
伺服分频输出多是 26LS31 驱动的 RS422 信号,高电平大概在3.3V左右。如果与PLC的输入不匹配,为什么1K以下还能够工作?

楼主:
我用的安川伺服驱动型号为SGDM-04ADA
与PLC接线为:33接X0,35接X1,34、36接PLC的24V电源0V端。

网友A:
这样接竟然也能在1K以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