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冷端补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10-31):
请问,热电偶冷端补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1、热电偶的分度表,冷端温度一般是冰点0度;
2、但是这样用起来不方便,就用冷端补偿的办法,把变化的环境温度经过补偿,使冷端温度从冰点0度算起;

网友A:
转帖

热电偶冷端补偿原理2007-07-01 21:36  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要求其冷端(测量端为热端,通过引线与测量电路连接的端称为冷端)的温度保持不变,其热电势大小才与测量温度呈一定的比例关系。若测量时,冷端的(环境)温度变化,将影响严重测量的准确性。在冷端采取一定措施补偿由于冷端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称为热电偶的冷端补偿。

  热电偶的冷端补偿通常采用在冷端串联一个由热电阻构成的电桥。电桥的三个桥臂为标准电阻,另外有一个桥臂由(铜)热电阻构成。当冷端温度变化(比如升高),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也将变化(减小),而此时串联电桥中的热电阻阻值也将变化并使电桥两端的电压也发生变化(升高)。如果参数选择得好且接线正确,电桥产生的电压正好与热电势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量相等,整个热电偶测量回路的总输出电压(电势)正好真实反映了所测量的温度值。这就是热电偶的冷端补偿原理。

网友A:
转帖

为了提高热电偶测温的精度,利用集成温度传感器AD590对冷端温度进行动态测定,再根据热电偶分度表获得冷端补偿电势值,然后在微机内与热电偶实际输出电势进行代数迭加,通过热电偶分度表,便可由该代数和换算出实测温度.该补偿法在对制袋机的烫刀温度测定中,取得了较高精度,达到了自动补偿和动态显示的目的.

网友A:
以上第一种补偿方式:
1、用一个电路,这个电路的电阻随温度变化时,在一个电阻上产生的电压恰好等于环境温度到冰点0度的温差电势;
2、然后热电偶把冷端环境温度到测温点的温度之间的温差电势叠加,得到冰点0度到测温点的温度之间的温差电势,查分度表,得到测量结果!

网友A:
以上第二种补偿方式:
1、直接用温度表测环境温度,再到分度表查出环境温度到冰点0度的温差电势;
2、把热电偶测出的以环境温度为冷端温度的温差电势与上述环境温度到冰点0度的温差电势叠加,再在分度表查出被测温度来;

网友A:
补偿方式多种多样,适应不同测量环境、工况的要求!

网友A:
所以在使用热电偶时,或画电路图时,一定要明确这种热电偶冷端的温度,或冷端温度补偿方式,否则是无法读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