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梯形图实现三选二的信号

楼主(2007-10-31):
我是一个菜鸟,请问,如何用梯形图实现三选二的信号,谢谢

网友A:
你不是菜鸟
你是菜猪
说的话都没人能看懂

网友B:
3选2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
是一道作业题,给了A、B、C三个信号,让用简单的梯形图表示出来,里面确实是没给条件,谢谢

网友C:
这就是典型的多数表决电路,某事件只要三个人中的两个人同意则表示事件成立。或者可以理解为三只开关控制一只灯,只要任意两只开关闭合则灯亮。

网友D:
 离苏州很近:
按您的说法,如果3人都同意,情况怎样?
好象你的灯不会亮。

网友E:
按楼主的要求。 离苏州很近的程序是可以的。三选二嘛。三个中任意二个就行了

网友D:
假定三人的动作并非完全一致,先是X1(1)动作,然后X2(1)动作,此时Y0=1。
但是如果这时候X3(1)再动作,以上程序中的Y0还能=1?

网友F:
heidai,还得考虑3个都通的情况。用逻辑代数去做很方便

网友C:
如果要考虑三个人都同意则只要在加
ld x1
nd x2
and x3
并联上去就可以了。不过搂主没有说要三选三。

这样的题目只要列出真值表,写出表达式,就能写出梯形图。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网友G:
没有再简单的逻辑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