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前滞后是什么含义

楼主(2007-10-31):
请问,超前滞后是什么含义,有何特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呀,是不是我发错论坛了

网友A:
超前滞后是一对反意词,用在电气中最能体现```

网友B:
超前和滞后是用来描述相位的关系的
比如电阻线路中,电压和电流是同相位的
感性线路中,电流滞后电压
容性线路中,电流超前电压
因为电气设备中的电动机电磁阀多为感性,所以需要电容柜补偿

楼主:
谢谢大家,多谢了

网友C:
一般都是闭环控制时候反映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