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疑难,求高手解答

楼主(2007-10-31):
求高手解答: 西门子PLC   S7-300 烧了一块DI(32X24VDC)模块,其对应的4个电机每个都只有模拟量(电流线2根,有无源隔离器)和数字量(4根线,包括公用线,KM ,KH ,SA),拆线用摇表量5M(1000V摇表,模拟量除外)以上,基本上认为正常,换模块后就在准备送电投用时,发现所有的DI和DO接线端子都带电(包括空端子,只接PLC,现场空),用表量为220VAC,怀疑真伪我用了一个40W的灯一端连地线,令一端连DI和DO接线端子,灯特别亮。
 我将现场的设备逐一停电,发现某一电机停电后(只在现场停止,但是还有电,没有检查出来,只有将低配供电箱电源逐一停后),PLC 所有信号正常,投运其他所有的电机,PLC 所有信号正常。
将对应认为故障电机(此电机DI信号在烧毁的模块上)的数字量(4根线,包括公用线,KM ,KH ,SA),拆除后,低配供电箱送电(现场停),PLC所有的DI和DO接线端子都带电(包括空端子,晕了).检查现场的手自动没有经过继电器,其余都过。检查电器的3项4线供电两端悬空对地摇,2个0.5M,2个0.2M,也差不多。
求高手解答,因还要开会,不能总在线,麻烦将自己的见解发到 xhd_0@163.com  特别感谢

网友A:
思路不清,问题就难解决,如果你能写清楚,估计写完就可能知道怎么查,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DI、DO的线是不是有接在一起的?零、火是不是接反?

  把端子板都卸掉,先从端子板逐点检查;如果正常,测量PLC各点。

网友B:
用表测了有220V还会怀疑啊?
那灯亮了是不是还是要怀疑一下啊?
用手摸摸看看是不是能电死自己
查线都查不清楚啊
看看你的24VDC和220AC搞混了吧
接触器和继电器的部分仔细检查
还有就是指示灯如果有220和24V的指示灯一定要检查是否接线正确
别把他们的公共端并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