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电机驱动器,要求400细分以上

楼主(2007-10-31):
国产的也可以,进口的也可以,细分数400以上,最大驱动电流在 1A以下,驱动电压12V就可以了,有人知道请帮忙告知,谢谢!

网友A:
去看看北京和利时电机

网友B:
细分数400以上?相信电机的磁滞应该比一个步距角大很多了。是用做闭环控制吗?如果是一开环,怎么高细分,还有很大的意义吗?

楼主:
我知道日本有一款400细分的,RD-0234M,开环控制

网友C:
北京和利时电机的网址是:
http://www.stone-electric.com/product.shtml
和利时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最高为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