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07-10-31):
变压器中性点为何接地?

网友A: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是一种常用的运行方式.

网友B:
保证人员设备的安全.

网友C(2008-11-20):
如果没接地是不是会出现相对地时有一相会比其他两相底啊?

网友D:
接地,将保证人员设备的安全

网友E:
零线接地.保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F:
呵呵,那得看是高压测(110、220千伏及以上)还是低压侧(0。4千伏)接地,作用不外乎安全、保护和取用电源。

网友C:
我们有试过,中性点没接地,结果出来的电,相对相没问题,但是相对地,有相比其他两相低很多,中性点接地后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G:
三相四线的电源从哪来啊?不接地的化

网友H:
接地,将保证人员设备的安全.

网友I(2009-10-31):
为了防止造成人员伤亡

网友J(2010-03-11):
对:ts12345 关于

三相四线的电源从哪来啊?不接地的化

内容的回复:三相四线的电源和中性点接地没关系,它的电场是由高压侧的电场通过电磁感应产生的,中性点接地是为了安全。

网友K(2011-04-01):
1,如果是低压(0.4KV)系统,就是一个大电流接地系统,其中性点应该直接接地运行,以保证在运行中的的是侯对人身和设备的安全;2,如果是高压(110KV及以上)的系统,其中性点也要直接接地运行,保证在雷雨天气和系统过电压是于保护变压器中性点的绝缘,所以在这里还设置了零序保护。

网友L(2011-05-08):
 补冲12楼一点,110KV以上直接接地,主要是绕组绝缘要求降低,对大型变压器具有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