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07-10-31):
我的通讯模块是343-1.V1.1     组态时设置了IP地址,组态下进PLC,PLC运行正常,343-1运行灯也亮,TX那灯也过一秒左右正常闪烁,没有任何故障,通讯网线是直连型的,中间加了个路游器,网线插在路游器主进口,跟电脑连的插的那网线插在路游器的另外的接口,电脑上本地连接也设置了IP地址和子网,但是本地连接有发送一直收不到数据,就是没通上,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了...在现场很急
问题补充:还有什么细节要设置的吗?电脑驱动什么都是好的...上位机有什么要设置的呢?还有CP343-1里还有什么要设置的,如果组态有问题的话,CPU也不会运行啊...还有网线这样插行不,有没有什么别的插法..上位机网卡接口在什么地方设置啊?请高手们详细讲一下好吗..谢谢了..谢谢了...请大家耐心看一 下

路由器也没有什么要设置的啊..就普通上网的那路由器啊...麻烦大家帮忙考虑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08-08-22):
上微机软件是什么?使用什么方式进行通讯?opc?

网友B:
更换一下交换机试试,你在网络组态里组态PG/PC,other station 之类的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