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PID功能块输出值可否转换成3个开关量用继电器型的模块去输出

楼主(2007-10-31):
您好:
我的工程是300型PLC,1个机架,上面的CPU是315的,其中有开关量输出模块(是继电器型),有模拟量输入模块,就是没有模拟量输出. 被控制的设备是由固态继电器驱动3组各40KW电加热管加热的导热油加热器,温度要求用PID控制
请问:
1.把PID功能块的模拟量输出值转换成开关量从继电器型的开关量输出模块输出是否可行
2.如果可行,那么用什么算法把PID的模拟量输出值转换成3路开关量输出

网友A:
你这样控制,PID能把温度控制在一定精度吗,除非你对温度控制要求不高,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必要用PID控制。
简单的采用比较指令,温度到多少驱动几个继电器实现。

网友B:
可以用PID功能FB41+FB42/43 产生PWM脉冲控制固态继电器,
问题是这么快的频率,你的PLC继电器能受得了你的折腾?
改用晶体管的输出的卡

网友C:
用带外部设定和输出固态继电器的PID仪表实现,将PID功能取消做智能后备操作器使用。

网友D:
完全可以,我用HC-900做过要把控制函数做参数化处理控制暂空比,温度的精度能控制在1度左右.

网友:
看来是行不通了,那我就用比较指令去做吧

网友:
各位朋友:
我不用PID,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控制温度的算法?

网友E(2008-08-23):
FB41+FB43jiu

网友E:
FB41+FB4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