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叉的输出直流24V接,接触器可否

楼主(2007-10-31):
E+H的音叉物位计有一个输出端22.5伏左右电压,我用它带一个继电器启动频繁,
不过头段时间坏了一个音叉,不知道与它有没有关系,那位是否也尝试过请指教!!

网友A(2008-12-18):
应该可以的哈~~

因为我现在做的厂里面就是用音叉与继电器连锁使用的~~继电器K13是串在控制回路中的强停车信号 接线状态 常开~~~

音叉装于锣杆泵的出料管道上~~条件是  当音叉与物料接触是 音叉回输出一个24VDC开关信号给控制回路中的继电器  继电器变成常闭状态..锣杆泵才能运行~~

继电器是串在控制回路中的220V交流电压的下放`~第2个位置.. 我QQ727015704大家互相交流~跟他是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