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没有做数控抛光系统的

楼主(2007-10-31):
最近接到一单工程,抛光机械
被抛光产品是椭圆形的铝金外表面,抛光介质为砂带,
铝金外表面最大线长度不超800mm,要求30秒内走一周。
现在我用2轴伺服方式。1轴连5mm螺杆作产品水平运动,
另一轴接20:1减速机作产品旋转运动。不知可否。控制系统试如何合理。

网友A:
对抛光纹理和方向是否有要求?还是要镜面效果?

网友A:
既然用伺服了,为何非要上减速机?

砂带研抛头是线接触,能否令工件顺着砂带上下运动,再加水平(间隔)移动?

网友B(2008-09-30):
我以前设计过一款这样的机械,那客人给价很低,我就没给他用伺服只类,那产品形状比你这个还麻烦,呵呵!

网友B:
有意的话可加我QQ讨论一下!

网友C:
这个可以用CNC控制器做做,效果回好多,用一个X,Y,C,还有一个主轴,我做过类似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