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7-10-31):
问个弱弱的问题,关于低通滤波器。
一个频率1KHZ的方波信号,幅值0-5V可变,通过3HZ的有源低通滤波器之后,得到的是直流电压信号吗?

网友A:
好像不是。

网友B:
我想先和楼主说明一个基本概念:方向不变的电压、电流信号称为直流信号;方向改变且呈现周期变化的电压、电流信号称为交流信号。
你本身0-5v方波就是直流,所以得到的必然为直流。
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否是理想的,要看您滤波器的3db带宽,和截止频率有关吧
请指导!

楼主:
我说错了,是-5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