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历史曲线问题???

楼主(2007-11-01):
我的历史曲线要画三条线的,可为什么只能划其中的两条,另一条始终是无效数据呢(用虚线画出来的,是在底层水平,相当于0值),historysvr.exe服务已打开,要不怎么另外两条能画出来呢,同样,我检查过记录与安全区的变量设置,我这三组变量都设的是一样的,
很急,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哪位大哥教我一下吧。

楼主:
没有人和我碰到过一样的问题吗?我头大了好几天了 !!!!!
我用报表查询函数查了记录.有一个曲线的变量并没有记录在组态王的数据库里.
因为要从下位机设备采集变量值.现在的问题是历史曲线的显示好象不稳定.当我同时开两个设备时,有时显示一条历史曲线(另一条是虚线,这应该是因为变量数据没有记到组态王数据库里),有时显示两条.是哪方面作的不对呢?对于这点我很困惑.
敬请指教!!!!急!!!

网友A(2008-01-16):
数据库的字段是通过记录体建立的还是手动建立的呢。你的显示不稳定应该和数据没有记录有关系。
这个和你的现场设备有关系,你可以打开读成功,读失败,看看是不是这个变量的值有读失败的情况,然后确定是驱动的原因,还是组态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