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修改PROFIBUS通讯波特率

楼主(2007-11-01):
请教使用STEP 7 怎样修改PROFIBUS通讯波特率,S7300的PLC,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硬件组态,CPU属性-》端口设置。

楼主:
谢谢,准备去试试哦

不会,学习!

网友:
yuanle: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1 8:41:00
    硬件组态,CPU属性-》端口设置。

那儿设置不了,要在
   硬件组太,机架下 CPU下的DP上设置

网友B:
硬件组太,机架下 CPU下的DP属性上设置

楼主:
最后我是按照秦朝说的方法操作的,更改完毕,谢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