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历史趋势问题

楼主(2007-11-01):
运行的intouch历史趋势,平时都是正常显示记录的,但是偶尔趋势图会消失,不知道什么原因,每办法只好在历史趋势设置中改了一个路径,就是换了一个保存文件夹,然后在路径的保存盘里在建立这个文件夹就好了,过几天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还是同样的解决方法,我想知道为什么?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2010-07-18):
是趋势图中的变量波形消失吧,可以检查实际变量的数值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