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细电缆并接电缆发热

楼主(2007-11-01):
400a我用150与25平方两根电缆并联,这两根发热会如何?

网友A:
没有这种搞法,不充许粗细电缆在一起并接,就算可以并,你两根线并起来载流量也不够,400A电流,合理的选型是两根150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缆是如何施放的,环境如何,距离是多长的?要是电流长期是400A的话,不考虑日后的增容,我觉得有两根120的电缆就足够的。120的电缆在多根同穿在一根塑料管里时一根120的安全载流量是212两根载流量在打一点折,保证温升不会超过65°是标准的选择。

网友C:
我碰到过两根都是150的电缆并联,电流不一样大。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最好是同一批的电缆,否则电阻也不一样

网友D:
不允许的做法,何必去做那

网友E:
没有这种搞法,不充许粗细电缆在一起并接,..两根120的电缆就足够的.

网友F:
双150的
主要同型号同长度...

网友G:
就算你要用电缆并接也要用同规格的啊,要不万一出了事故就是大事故了

网友H:
严重偏流,易出事,我们曾这样做过。

网友I:
除去这样使用合理不合理的这个问题不说,单就这样的使用方法而言粗电缆发热的!

网友J:
并联电缆电流大时选型要一致

网友A:
根本不允许不同规格电缆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