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01):
各位:步进电机形状都是方形的而不是圆的,其中有什么道理在里面?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还有给我推荐一下几个步进电机生产厂家.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形状都是方形的而不是圆的,
不全面,步进电机外形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
采用方形的优点可能是方形的放在桌上不会随意滚动,定子硅钢片排样冲裁边角废料少,有效利用率高等原因。

网友B:
谢谢!原来见过,没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