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教程--差异之中认识科威PLC(二)

楼主(2007-11-01):
                            第二章    PLC的工作原理
    PLC是从继电器控制系统发展而来的,它的梯形图程序与继电器系统电路图相似,梯形图中一些编程元件也沿用了继电器这一名称。如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辅助继电器、状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记数器等。这种用计算机内部资源描述成继电器,实际上是一种“软继电器”与继电器系统中的物理继电器在功能上有相似之处。由于以上原因,在介绍PLC工作原理之前,首先介绍物理继电器和其他常用电器元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1 继电器及常用电器元件
       2.1.1 按钮
         按钮是手动开关,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它常用来作为开始启动或最后停止的命令。由于这种命令一般由操作人员发出,故做成手动开关。按钮一般分为常开按钮、常闭按钮及复合按钮等几种形式,其图形及文字说明如图2.1所示。

       常开按钮:平时触点是分开的,手动按下去后触点闭合,手离开触点又恢复原状。
       常闭按钮:平时触点是闭合的,手动按下去后触点分开,手离开触点又恢复原状。
       复合按钮:把常开和常闭装在一起的按钮。

      2.1.2 行程开关
          行程开关是一种根据运动部件的行程位置而切换电路的电器。它的作用原理与按钮类似,当运动部件运动到某一位置,正好碰撞行程开关的顶杆时,行程开关触点动作,发出控制信号,行程开关和按钮不同点在于行程开关是靠外加的机械力使触点动作,而按钮是靠人工动手而动作。行程开关的图形和文字符号如图2.2所示。现在常用光电耦合、电磁感应等原理做成无触点的行程开关。

      2.1.3 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无触点开关)是利用晶体管的导通和截止来控制设备的启、停。当接近开关作为PLC的输入点信号,其接线方法如图2.3所示。只要把它的“输出”、“地”分别接在PLC的输入端子X0与COM上,电源接在PLC的“+24V”端子即可。接近开关利用其晶体管的导通与截止来控制PLC输入信号X0的有无。

      2.1.4 电磁阀
        继电器和电磁阀作为PLC的主要输出器件(负载),在自动控制领域广泛应用。开关量控制最简单的电磁阀就是一个控制水管、油管和汽管的带有磁力线圈的阀芯开关,只有开和闭两种状态。利用电磁原理,给线包加电,阀芯吸合,打开管路:线包失电,管路关闭。我们家里使用的全自动洗衣机,它的进水和出水全靠电磁阀控制。

     2.1.5 熔断器
      熔断器又称保险丝,是一种利用熔化作用切断电路的保护器,其原理是当通过的电流过大时,会产生足够大的热量使熔片或熔丝熔化,从而使电路断开,保护电器设备的安全。其图形及文字符号如图2.4所示。

     2.1.6 继电器
      图2.5(a)是继电器结构示意图,它主要由电磁线圈、铁芯、触点和复位弹簧组成。继电器有两种不同触点,在线圈断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触点称为常开触点(如图2.5(a、b)中的触点3、4),处于闭合状态的触点称为常闭触点(如图2.5(a、b)中的触点1、2)。

     当线圈通电时,电磁铁产生磁力,吸引衔铁,使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线圈电流消失及复位弹簧使衔铁返回原来的位置。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图2.5(b) 为继电器的线圈、常开触点、常闭触点在电路图中的符号。一只继电器可能有若干对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在继电器电路图中,一般用相同的由字母、数字组成的文字符号(KM2)来标注同一个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
     2.1.7 接触器
      图2.6是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异步电动机的主电路,控制电路和有关波形图。接触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与继电器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继电器触点的额定电流小,而接触器是用来控制大电流负载的,它可以控制额定电流为几十安至几千安的异步电机。按下启动按钮A1,它的常开触点接通,电流经过A1的常开和停止按钮A2,作为过载保护用的热继电器JR的常开触点,流过交流接触器KM的线圈接触器的衔铁被吸合,使主电路中的3对常开触点闭合。异步电动机M的三相电流被接通电动机开始运行,控制电路中接触器KM的辅助常开触点同时接通,放开启动按钮及A1的常开触点断开,电流经KM的辅助常开触点和A2,JR的常闭触点流过KM的线圈。电动机继续运行,KM的辅助常开触点实现的这种功能为“自保”或“自锁”。它使继电器电路具有类似于R-S触发器的记忆功能。

    在电动机运行时按停止按钮A2,它的常闭触点断开,使KM的线圈失电,KM的主触点断开,异步电动机的三相电流被切断,电动机停止运行,同时控制电路中的KM辅助常开触点断开。当停止按钮A2被放开,其常闭触点闭合及KM线圈仍然失电,电动机继续保持停止运行状态。图2.6给出了有关信号的波形图。
    图中用高电平表示“1”状态(线圈通电,按钮被按下)用低电平表示“0”状态(线圈断电,按钮被放开)。图2.6中的控制电路在继电器系统和PLC的梯形图中被大量使用,它被称为“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2.1.8 时间继电器、
       又称“延时继电器”,其机构与电磁式继电器非常相似,它利用各种延时的方法,使得线圈中的电流变化缓慢,从而使得衔铁在线圈通电或断电瞬间不能立即吸合或释放,时间继电器的图形及文字符号如图2.7所示。它在PLC中又称定时器,当定时器的输入接通时开始定时,定时时间到,即定时器接通定时器相应的触点动作。

网友A:
   完整了能打包起来发给我吗?
我们太需要了.谢谢!!

网友B:
顶啊!加油啊!詹工!还没有完了!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C:
楼主为我们扫盲呢,幸好不用收费。
许多PLC书籍的作者,为了凑文字数量,200多页的书近100页是电工基础知识。

网友D:
 楼主辛苦了,好文章.

网友B:
to yjin
   对于初学者说这是个好文章!楼主是我们的老前辈,在工控界搞了几十年!

网友E:
我是刚开始学的,所以需要大家的帮助,给我讲讲低电的识别图,应该怎么样来认识电路图

网友A:
下面引用由jiangjian在 2007-11-6 22:46:00 发表的内容:
  to yjin
   人嘛!不要太自以为是嘛!难道你不用学这些简单的东西就会吗?对于初学…
--------------------------------------------------------------------------------------------

     您可能理解错 yjin的意思了,他好象说的是,别人是凑字数很不好,詹工这样的是写得好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具体是不是这个意思看yjin他本人了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