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总线中使用滑环

楼主(2007-11-01):
由于机械上的原因,我使用的总线中间断掉,然后接到一个滑环上进行通讯,时间长后通讯不稳定。
经常要去擦滑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总线的使用上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既然使了,个人认为只能从滑环上想办法

网友B(2008-01-05):
呵呵,在中华工控网也有你的贴。
建议使用水银滑环试试看,我最近也想做这方面的试验,验证canopen在水银滑环上的通讯稳定性,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

网友C(2008-09-01):
我们生产的滑环能解决如何总线、以及西门子伺服控制信号的传输,已经在很多单位使用,有许多成功案例。

网友C:
我们生产的滑环能解决任何总线、以及西门子伺服控制信号的传输,已经在很多单位使用,有许多成功案例。

网友D(2012-09-04):
      这个一般是导电滑环的本身质量存在问题,我们生产的导电滑环没有得到客户这样的反馈

参考资料:http://www.360mx.cn

-------------------深圳美旋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