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西门子PCS7还需进步

楼主(2007-11-01):
前一个项目我应用了PCS7 DCS系统,领略了一下西门子的DCS,总的来说还可以,但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我用过YOKOGAWA与HONEWELL的DCS系统,感觉还是比较不错,当然西门子的也有其特点,可能是用习惯了别家的系统,比如西门子的模拟量小信号切除在他的AI模块里就没有,还得自己做一个功能块,你且不是很麻烦。流量累计也不是很好,不是很易操作。逻辑编写基本可以,但是不灵活,比如程序出现故障(不确定的哪个步骤),我要手动跳转到指定步骤,他没法实现.再就是西门子卡件比较脆弱,容易烧掉。

网友A:
PLC出身吗,正常.跟正宗DCS还欠了点.

网友B:
有十全十美的系统吗

网友C:
如果都是用FBD或者ST写的话,什么累计啊,逻辑编写都不应该是比较的对象
我是用ABB的FBD和ST写程序的,也用过S7写过一点FBD,只是在操作上有点大的区别,其他的还是比较好容易理解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应用的DCS多吗?不知道流量累计吗?基本的DCS组成元素呀!逻辑编写怎么就不能比较呢?好用不好用多用几家就知道了,效果当然可以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