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驱动能否同时控制2个电机同步运动

楼主(2007-11-01):
请教各位大侠,
同一个驱动能否同时控制2个步进电机同步运动,或2个伺服电机同步工作(一定要同步)

网友A:
同一个步进驱动应该还有可能带2个电机,也会在不失步的情况下,保持同步。
伺服则必须一拖一,严格同步需要外加控制器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