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题

楼主(2007-11-01):
我想用计算机控制一个运动控制卡和一个AD卡.
运动控制卡来控制3个电机(包括走直线\曲线)
AD卡来采集数据
用VB来开发软件,同时进行电机的控制和数据采集.
可是我们这里的软件工程师说,这样会造成计算机的资源不够用
我是刚接触到工控,但我认为不会出现资源不足的问题,
所以想请教下大家,这个方案可行吗?
谢谢!!!

网友A:
一般不至于不够用。

网友B:
一般不至于不够用。

你可以如此来实现你得预想 和试验目的。实际应用中不会如此安排

楼主:
楼上的 你说实际中不这样用? 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个方案不可行?
还是其他的原因?
请指教下 谢谢

网友C:
您的数据采集,有没有实时性要求,要求到多少?PC采用的什么操作系统?估计软件工程师的意思是在WINDOWS系统下,保证实时比较难

楼主:
楼上的你好!
你说的实时性要求是指采样速度吧!
大概是10K Samples/sec
PC用xp系统!
10K的速度,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如果想让XP跑10K的中断,必然是不行的。不加实时核,1K都难!

真要这么高的实时处理速度吗?是否可以采样率保持不变,靠数据缓冲来降低XP的数据操作频率。

楼主:
是否可以采样率保持不变,靠数据缓冲来降低XP的数据操作频率

这个可以考虑  谢谢了

网友D(2008-04-08):
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单片机之间如何进行RS485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