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跪求ifix数据库变量保存问题

楼主(2007-11-01):
各位大侠,紧求一个问题
我在数据库中建了一个AR型变量,在界面上给它输入一个值,作为固定的仪表量程,如何使它在计算机重起的情况下,能保存,另外有什么方法使变量能在计算机重起的情况下保存
小弟叩谢了"""""

网友A:
用文件的方式来存
在VBA里写脚本。

网友B:
有用Excel例子的非常好用,自已试试吧。

楼主:
楼上两位大侠::
你们说的很有道理,可以把数据存进文件,数据库等
而我想问你是能否把变量值保存在ifix本身的工程文件里,
ifix本身可否有保存变量值的功能??

网友C:
不论你能存进什么地方,都要用代码来恢复。如果使用AO块的话,可以把值时存到它的初始值里面,然后保存数据库(当然修改和保存要靠代码实现),下次再启动时前次保存得值就作为初始值自动下发到PLC,这是唯一能将新的量程存到ifix自己的文件中且可以自动恢复的方法。如果你一定要用AR块,只能像前几位朋友说的那样,我也没其他办法了。

网友D:
添加定时器将数据定时存入注册表:
Private Sub t1_OnTimeOut(ByVal lTimerId As Long)
SaveSetting "iFix", "iFix", "iFix", Fix32.Fix.ar1.F_CV
End Sub
画面打开(初始化)是读取回来:
Private Sub CFixPicture_Initialize()
Fix32.Fix.ar1.F_CV = GetSetting("iFix", "iFix", "iFix")
End Sub

网友E:
使用文本文件保存最方便。只需要写一点点脚本

网友F(2007-12-05):
楼上高手,运行ifix时出现没有为数据库配置网络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G:
是不是你的SCU 没有配置好啊.检查SCU的网络设置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楼上大侠说的都很有道理,小弟多谢,我自己后来回想,把它存进PLC里也是一种方法,并且可以多台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