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版主,WINCC报警音问题

楼主(2007-11-01):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pragma code("Winmm.dll")
VOID WINAPI PlaySoundA(char* pszSound,char* hmode,DWORD dwFlag);
#pragma code( )
if (GetTagByte("ti501")>10)
{PlaySoundA("d:\\canyon.mid",NULL,1);}
return 0;
}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上成的脚本做报警音,本来要播放的是一段音乐,怎么会变成当、当、当的声音呢

网友A:
您可以将MID文件替换成WAV文件看看。
如果还是存在此类问题,再发贴求助。

楼主:
谢谢楼上的,已经转换了,还是不行,只能听到当当当的响

楼主:
怎么没人愿意回答一下呢

网友B:
PlaySoundA 不能播放MID文件,只能播放WAV文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已经搞好了

网友C:
学习,我最近也在做WINCC

网友D(2009-12-03):
对:HBZYCS 关于
谢谢各位的指点,已经搞好了
内容的回复:請問是怎麼做的請指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