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作台问题
急!向大家请教

楼主(2007-11-01):
我有一台机械加工设备,有X,Y两根轴,以前加工产品的精度还可以,现在加工同样的产品,X轴方向的误差大很多,假如以前误差是2丝的,现在可能要5-6丝,而且X轴回原点的时候时间很长,以前3-4秒种就可以了,现在需要30分钟左右,我很郁闷,望各位大侠能告诉我

急!向大家请教

网友:
望了解的朋友指点一下,在这先谢了!

网友A:
回原点要30分钟左右?!一定是有问题了,是不是参考点找不准,在反复的找呢?估计参考点的信号,或输入通道有问题了。另外看看连轴节是否有松动。

急!向大家请教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X轴返回原点的速度很慢,它在走.而且也能正常加工产品,就是产品的精度达不到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X轴返回原点的速度很慢”———慢只是结果和表象,这个很慢的过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该过程除了慢,还有什么异常吗?

精度达不到,估计归根结底还是原点回的不准导致的。

网友B:
找30分钟的原点,与找3、4秒的原点,在同一个位置吗?

网友C:
请问楼主在那里?近了,我可以帮你解决!

急!向大家请教

网友:
现在速度慢的问题没有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第一次加工的精度可以满足,连续第二次加工就有误差,而且有时会出现超速报警.

网友C:
出现过超程吗?

网友A:
估计是反馈环节有问题,查查接线和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