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刹车电机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11-01):
现一伺服电机安装在垂直轴,重量80-90KG,加5mm的丝杆。通电的时候我让刹车通电,断开。这样用有问题吗???用了台达的伺服,用了一断时间就不行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伺服的刹车为常闭型,掉电抱紧,上电释放。只能在轴停止后,再闭合起到保持作用,不可用作减速刹车,否则真实用不了几天。

网友B:
to sigma
  呵呵,是啊,是制动伺服,只能是在断电后保持不让你的负载掉下来,哪能用来刹车用呢!

楼主:
是我说的不清楚吗???我没有说到用来刹车,用来减速。我只是我伺服通电的时候(son已经on),我直接给刹车通电(也就是上电释放),使用的伺服是2.39N.M,不知道是不是扭力不够,还是伺服长时间自锁(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呢)......

网友B:
to sigma
    如果你想实现减速的功能,那么你可以在伺服控制器上直接通过设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这样做吧,但是我不知道抬达的伺服电机是否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是我说的不清楚吗???我没有说到用来刹车,用来减速。"
这样一解释,我反而不懂了.您是把电机的刹车当减速用?伺服的刹车是定位后保持用的,通常不能用做减速。

网友D:
—“通电的时候我让刹车通电,断开”
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么说来,楼主的用法原则上没有问题,如果这是老坏,就该找厂家了。

另,“还是伺服长时间自锁(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呢)......”是什么意思?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