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库正转和反转定位不一样?

楼主(2007-11-01):
FUNAC OI MC系统PMC控制的旋转刀库,其刀库刀位正转和反转定位不一样?请教各位大侠PMC程序哪里出错了?

网友A:
正反差多少?整刀位偏差,还是小偏差?

楼主:
是小偏差

网友B:
大概差多少?有重复性吗?

网友A:
查查传动机构是否有反向间隙。

楼主(2007-12-11):
大概差1/10个刀位吧!没有重复.检查反向间隙也正常很小的.

网友A:
“差1/10个刀位吧!没有重复”———没有重复性,而且误差也不小,应该不是单纯的控制(指令)问题,看看换刀系统是否存在什么未知的随机扰动因素,比如布线,接地等。

网友C(2008-09-26):
如果刀库驱动不是伺服电机而是普通交流异步机,差1/10个刀位,那估计是刀库机械部分的问题。是斗笠式刀库?看刀库内部的日内瓦机构或者该机构上的减速器是否有磨损

网友C:
 还有可能是计数器仓内进入切削屑,干扰正常计数,甚至可能导致乱刀,你的帖子“加工中心ATC乱刀? ”我看过,有必要考虑加强计数器仓防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