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不用PID,有没有好一点的控制温度的算法

楼主(2007-11-01):
我的S7300硬件的配置不适合用PID指令,一没有晶体管输出型的开关量模块,二没有模拟量输出,那么有没有好一点的用于控制温度的算法

网友A:
用传统的仪表来完成怎么样。配合PLC工作

网友B:
如果控制精度不高!可以在PLC里面做个温度比较去控制加热器的启动和停止按钮。

楼主:
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C:
用TPO输出控制啊,详细可联系我

网友D:
模糊控制算法

网友E(2007-12-26):
如果嫌编程太麻烦,那就用温控表啊,温控表都有自整定功能

网友F:
加个温控仪吧.

网友G(2008-07-30):
是啊,,要求不高就用仪表吧

网友H:
半波脉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