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PNP代替NPN可以吗?

楼主(2007-11-01):
现在我公司使用西门子S7-400的PLC,在某处需要近接的地方,图纸表明的为PNP常闭近接,但是在现场看到的却为NPN常开近接,请问这样可以替代吗?有什么不良后果?是否需要更换为PNP常闭?
NPN常开为不动作时,输出24+,动作时输出0
PNP常闭为不动作时,输出24+,动作时输出0
两者好像可以替代
请高手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西门子PLC输入信号要求高电平,如果使用NPN型的接近开关需要接入上拉电阻,即+24V和接近开关输出端,一般PLC输入电流仅数mA,电阻2K欧姆即可,当然接入一个24V继电器或较小的电阻也可,只要接近开关输出电流足够

网友B:
先前贴过PNP和NPN相互转换的图。

网友C:
可以的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就可以了
要不就改程序
呵呵
个人意见

楼主: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就可以了”
如何转换啊,我查看了一下电气柜,近接的线没有接继电器,直接进的CPU,那怎么还能通用?

网友D:
用24VDC中继过渡,好好研究电气控制原理

网友E:
加一个三级管和电阻就可以
我搞过2个

网友F:
楼上的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