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的软启动

楼主(2007-11-01):
有一个5吨的电动葫芦,接触器老是烧,想借鉴一下本厂的别的机器使用软启动器,不知道效果如何?接触器是选小了吗?在原厂的老型号呀,可能是启动太频繁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使用软启动器是可行的。欢迎电工朋友来讨论。

网友A:
我觉得不可行,因为最起码还有个电机转子外探的向心力的问题.还是换个质量好的接触器吧

网友B:
赞成楼上的看法!!

网友C:
振动原因吧

网友D:
楼主需要准确测量一下启动、运行中的电流,确定是否超负荷或者电器元件容量不匹配。

网友C:
  呵呵.一些老的小吨位葫芦的电器箱是随着葫芦走的.除了检查
如火说的外.

 把电气盒改到架子下端.改过不少的.能有效减少接触器损毁消耗.

网友E:
我处5T葫芦也是用接触器的,两三个月换一下触点就可以,很方便,使用也很频繁,没问题。

网友F(2009-04-29):
请问下你选的接触器的电流是电动葫芦额定电流的几倍,在电动葫芦这种电机,由于需要频繁重载启停,所以需要选择大的接触器

你们选择都多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