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SINUMERIK 802D是否具备“电子凸轮”的功能?

楼主(2007-11-01):
SINUMERIK 802D是否具备“电子凸轮”的功能?

网友A:
802D是数控系统,可能没有。想做电子凸轮是不是可以自己写G代码实现呀?

网友B:
TO:船长的爸爸的儿子
别这样瞎掰,会害人的.

网友C:
插补是两轴以上的同动,电子凸轮是从轴对主轴的从动,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如果主轴是虚轴,而非实轴,则还是有可能以插补来模拟实现“电子凸轮”轨迹。

网友D:
谁删了我的帖子?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可以继续切磋,干吗删除呢?
To:artcam
“瞎掰”,说说你的理由!
谁不赞同我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来,我的观点是插补是比凸轮更高一级的运算方式,只要是凸轮的功能都可以通过插补功能实现,不管什么从轴主轴,也不管什么虚轴实轴,因为电子凸轮只注重结果,而插补不但注重结果而且还注重过程,可以理解成闭环的道理,电子凸轮的主轴对从轴是开环的,插补虽没有主从关系,但相对来说可以理解成相互的闭环!

网友A:
帖子可能是我误删的,抱歉!

网友C:
TO:波恩版主
如果从轴需要换向,好象很难,而且如果主从的涵数关系比较复杂那如何实现?

网友A:
在主轴为虚轴的前提下,主从关系的实现可转化为曲线插补关系,因此反向问题,函数关系的复杂程度就有办法妥善解决了。

网友C:
有道理,不过如何驱动虚轴是个问题,另外,有的低端数控在从一条插补指令到下一条插补指令有停顿,这样就没法用了

网友A:
有停顿的那种只能叫做P2P控制,根本算不上数控。叫数控,就必须保证沿插补轨迹运行的速度基本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