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W5C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打到自动档不工作老是闪什么原因?

楼主(2007-11-01):
JKW5C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打到自动档不工作老是闪什么原因?是不是坏掉了呀?请指教.谢谢

楼主:
各位前辈你好!我第一次接触变电柜,有些东西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说的太简单了,不详细.也可能是你的用电少,设定的功率因数低,不用投吧

楼主:
打到手动档上边也不显示数字了.......

网友B:
看看设置门限

网友C:
坏了,换个新的

网友D(2008-12-14):
是不是 信号初始相位 不正确 在菜单PA--6中将0改成180或将180改成0  试一试

网友E(2009-02-17):
各位老师:有没有JKW5C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的说明书,上海人民电气开关厂的

网友F:
用ABB的吧,有自动设定参数的功能,可以省不少事

网友G(2009-04-27):
深圳华冠JKF10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显示过电压并保护,检查电压没有超过设定值, 该补偿器还有类似于死机现象,要断电重启才能开始工作。请高手指教。

网友H(2009-06-03):
各位老师:我这里有一台JKW5C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里面的保险管烧了,我更换后仍然不显示数字。什么原因啊?请各位大师赶紧帮我处理,急急急

网友I(2010-04-23):
引用 网友E:
各位老师:有没有JKW5C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的说明书,上海人民电气开关厂的

网友I:
各位老师,有 没有JKW5C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的说明书,上海人民电气开关厂的,谢谢,,急用

网友J:
急需要  找个说明书太难了